普洛菲斯(pro-face)HMI
GP2500的问题

楼主(2007-10-20):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GP2500人机,我把程式写进去后文字全是乱码,查看GP版本信息的时候发现是GP2500S, 我怎么才能把这个版本修改过来,有哪位知道 ?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试做一个字体转换窗体,看能否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的回复,但我不知道怎么做字体转换窗体,现在我在做人机界面之前选择2500S型号问题就得到解决了,但这样没次做的时候都要选择2500S,而不是人机的实际型号了

网友B:
有两点概念:1.型号选错,2500T选成了 2500S,直接在编辑软件坐下角的型号上点击,进入修改就可以;查询有没有参数错误,打开编辑画面中的数据清单察看;2.显示乱码,主要是显示字体和编写字体没有对应;举例你编写时使用简体中文,但显示使用繁体,就会出现乱码;在GP设置中的扩展设置中设置字体;

网友C(2007-11-29):
感觉这些都是GP系统设定!

网友D:
进入屏的功能菜单里面(按屏的几个角)选择显示的文字看看》》
里面有日文 中国繁体 简体 还有ASC码等等 你去看看哈

网友E(2008-01-21):
如果GP2500 TC11 说明书上没说支持简体中文 。。
如何才能显示中文

网友F:
只要软件里能输入中文就是能显示中文

网友D:
你 把画面传进去是不是的不是你电脑里他画面 字体不一样
软件里面有设定的
你看你设定的字体是什么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进入屏里面 (OFF LINE)里面去
里面也有屏显示的字体
里面有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等 你进去之后更改 看你所需要显示的文字 你就更改什么字体

网友G(2008-03-09):
你的软体版本(包括操作系统和GP软体)是否更换了?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H:
需要在GP里设置一下。

网友I(2008-07-18):
周先生!我是做冷冻机械的,想学PLC编程,请问收学徒吗?我电话是13929229958.

网友J(2008-08-27):
3楼所言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