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红外线接受装置多少钱???

楼主(2007-10-20):
红外线接受装置多少钱???

网友A:
你要的就是一个红外线接受头的话大概2.5元,是个装置的话到底是什么装置?

楼主:
不太清楚,刚刚开始做,还都不懂!自己想做一个智能小车! 具有避障\追踪\导航等功能!
[b](采用红外线避障,利用单片机来产生38KHz信号对红外线发射管进行调制发射,发射出去的红外线遇到避障物的时候反射回来,红外线接收管对反射回来信号进行解调,输出TTL电平。)[/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