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7-10-20):
各位高手,我第一次用安川的,了多不太清楚。现在在调试中,多不行的。我用PLC的Y0发肪冲给服伺,Y2定方向,Y7为伺服清零。各位看看我现在CN1的接线与调的几个参数,看看对不对。CN1上的7与3短接,11与13短接,15与18短接,8接Y0,12接Y2,14接Y7,这只接这几条线,参数:PN000设为0011,PN200设为0000,PN50A设为8170,PN50B设为6580,这设这几个,现在出现的情况是,电机转得太慢,看UN000,只有3转,PLC的Y0也有工作,观测电机与Y0的工作,电机转动不会安Y0的工作启动与停止,好像Y0不控制电机的转动与位置的,只要Y0工作,电机就只有这种速度地转,不管你频率多高就只有这种速度/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没设,伺服启动没有信号,pn50a.1设为0看,

网友B:
明确伺服目前处于何种工作模式吗?

网友C(2007-12-10):
Y2定方向什么意思?

网友D:
50B好象应该设置为6548,手里没说明书,不知道具体设置,其他参数设置好象没问题

网友E(2008-03-05):
设置pn201(PG分周比),pn201,pn203电子齿轮比

网友F:
看看参数是不是脉冲加方向

网友F:
请教高手;反回原点怎样编程?

网友G:
建议从设pn50B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