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我想改ABB温变量程为0-100度!!

楼主(2007-10-20):
求助于各位大侠:
我的温变量程是-100度--100度.现在我想把它改为0-100度..请问怎么改,用什么改???谢谢..急!!

网友A:
一般温变采用电路设定量程,改动时需要改变元件数值。如果是数字化的温变(通常使用单片机作为主控单元),可以寄回厂家重新设置。

网友B:
“我的温变量程是-100度--100度.现在我想把它改为0-100度..”
1、我想,温变量程是-100度--100度,你的测温范围0-100度使用不受影响,为什么要改?
2、要改,什么也不要动,只是将显示部分有用量程段放大即可;

网友C:
西门子的量程修改,是通过一个PDA软件和HART调制解调器来完成的。ABB的估计也是了。建议你联系ABB的代理,找他们解决,或者自己买套软件和硬件。

网友B:
1、通过一个PDA软件和HART调制解调器来完成的,就等于换了一个新设备,失去改的意义!
2、当然通过一个PDA软件和HART调制解调器来完成也是一种办法,但显示器,也要跟着换!

网友C:
你搞错了。
PDA软件和HART调制解调器,是一套设备,用来设定变送器参数的。怎么就换了设备?!!!!
当然,买个HART手操器,也一样可以实现。
以上2种参数设定设备,在现场仪表行业使用较为普遍。

网友D:
ABB温变是智能的,375手操器来调一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