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为什么PID输出是零啊?

楼主(2007-10-20):
如图,我从D150~D154的设定为:20,55,0,0,0,为什么PID的输出是0??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PID输出是个过程值,哪一刻是不是0,那就不一定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我在使用中发现PID指令不够灵活,后来自己设计PID程序倒非常好用。

网友B:
你的现在值大于目标值了,肯定没有输出.

网友C(2009-07-17):
D150为20?什么意思?采样时间0.02S?是不是太短了!我看程序都是2S的。

我是学徒 不太清楚这个 有没有大哥解释下哎

网友D(2009-10-30):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E:
A实际开度大于目标开度很多,所以调节输出降到0

网友F:
pid是比较复杂比较难,

网友G:
OUT=k*(SP-PV),可以看出输出有可能是为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