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20):
请教一下高手,我用LGPLC做程序采集管子长度和重量,用上位软件和PLC通讯读取长度和重量,每跟管子只上发一次数据,大部分数据正常,偶尔出现数据错误,和PLC动作不正常。现场干扰特别大,有好几台几千KW电焊机,磁环和隔离变压器,PLC电源滤波器全加了,不能解决。请问什么办法比较有效?

网友A:
PLC读取长度和重量如果是通过模拟量采集,在模拟量输出端加电容
注意电容的耐压等级。你试一试。

网友B:
通讯电缆屏蔽,单独接地

网友A:
是通过模拟量采集长度和重量吗?
我做过的是闸门控有2KW的电机(PLC离电机不到两米).通过开度仪将编码器信号转化为模拟量信号送入PLC再通过以太网光纤到上位机.上位机模拟信号跳变厉害
同样模拟量电缆屏蔽单独接地
最后在模拟量输出端加电容
解决跳变问题

网友A:
通讯是否过长

网友C:
电源干扰造成的,换个质量好的开关电源应可以解决

网友D:
如果通讯距离长,屏蔽线一端接地

网友E:
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电源质量问题造成的干扰,电源的谐波含量比较大,尤其是你的现场谐波源很多,我在首钢和中石化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解决。qq:455145298,email:455145298@qq.com或utilization@126.com.大家保持联系。

楼主:
通讯线只有3米,

网友F(2016-09-15):
PLC 的信号一般为 0-24V 单端脉冲信号,如果现场有变频器、伺服、电机、焊机或其他大功率设备,都可能对PLC 的信号产生干扰,改变信号的电平位为,波形由方波变为带有杂波的信号,由此造成接受设备计数异常(一般表现为多计数),可以使用MHM-02A信号隔离器对PLC信号进行隔离抗干扰处理,使其恢复成完美方波。

 变频器是强干扰源,具有电磁场干扰,光靠布线和磁环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