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定频率与输出频率有差距?

楼主(2007-10-20):
变频器设定频率与输出频率有差距是怎么回事啊,输出的总比设定的少零点几赫兹啊!

网友A:
那你就在输入的时候多加零点几赫兹把

网友B:
正常的.不用考虑这零点几赫兹的差别.

网友C:
正常.你是从哪里看有区别的.

网友D:
有PID或测速回馈吗

网友E:
正常,有滑差,如果用闭环的话,就可以消除。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富士g11的变频器,上面有一个设定频率,一个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这个实际输出频率和那个设定之间总有一些差距的!

网友F:
设定频率应该是指电机磁场频率,输出频率你测的大概是电机转速吧?这之间肯定有转差啊。
用闭环可以消除么?那怎么叫异步电动机?

网友F:
你的是闭环控制么?要不然变频器如何显示实际频率啊?
实际频率你是用键盘还是电位器设定的?如果是键盘设定,软件里应该会把实际频率和设定频率改成一致,如果是电位器那么可能会存在频率飘动(假如软件没有经过滤波处理)。

网友G:
又明白了点

楼主:
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在变频器上显示啊,大家还没明白我的意思,你设定50之后,再看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选项 只显示49.5啊,不是闭环控制,直接用变频器上数字键的键盘输入的

网友E:
要吃饭的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20 20:46:00
    没见过

你的名字我看成“要饭吃的电工”,太惨了点,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最大频率限制了啊

网友H(2008-07-16):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看了那么多回复,没解决问题呀!!

网友I:
解决什么啊,这个没关系的,我遇到多次,有时候就显示正常,有时候就有偏差,没关系的,接着用

网友J:
你输出频率上限设定是多少

网友K:
要饭吃的电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