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关进口伺服电机的接头

楼主(2007-10-20):
进口伺服电机(B&R)的接头真不错,可以转向.但不知哪儿有卖的?还有插座内的针脚,没法拿出来.没敢使劲,怕坏得更厉害了.哪位朋友熟悉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呵呵!你好,这个确实不错,我拆开过,里面有卡簧,针脚白色的地方有两部分,上下分开后,针就可以很轻松的拿出来.不能直接拿出来.这个头很好,小小的接头里面全部分开,可能有10个左右元件.安装好了,可以使劲拉电缆都不会影响里面的针角.这个国类好象没同样结构的接头.确实不错.有问题联系xiao90@sohu.com

网友B:
欧美伺服用的此类接头确实不错,其结构紧凑,方便易用,防护等级也高,远比国内和日系伺服用的航空插头强出许多,不过价格也高很多,如果普通航空插头是70元1套,则该接头得200到300元1套。就国内和日系伺服血拼成本的现状而言,是断没有机会用这东西了。

网友B:
to“XX21”:我刚才是不是误删了你贴的一张图,再补一张吧,抱歉!

楼主:
to“XX21”:我刚才是不是误删了你贴的一张图,再补一张吧,抱歉!
图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吗?

楼主:
旋变接口的确有一个轴挡,这么小的地方真想不出是怎么装上去的.
电机线接口连卡簧也找不到,更让人不可思议!
还是没拆开!

楼主:
还请XX21继续关注!

楼主:
旋变接口胜利拆开,压紧轴挡,退出.电机接口强制退出针,稍有损坏!谢谢XX21!

网友A:
是的,是这个接头的图

网友A:
修电机的:很高兴你的仔细研究.质量不错吧,所以价格是比一般的贵的原因,一分钱一分货哈!卡针的白色塑料套,是上下两个组成的,你可一仔细看,中间有个缝隙,用小螺丝刀上下一翘,两个分开了,针不用什么力就可以拔出来的.轴挡其实里面也有两个部件,退出的时候直接忘后退,但向接头出前进的时候,要先把两个分开后,才能向前移动.否则电缆受重力时,怎么保护里面很小的针和线的连接呢?
欧洲的东西没办法,确实值欧元

网友C:
是呀,人家才是真正的在做产品呀,国内什么时候像这样就好了。

网友B:
to“XX21”:讲的不错!这应该只是电缆端的插头,能否再讲讲电机端的插座的拆分结构呢?

网友A:
电机端的不建议拆分,因编码器位置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化,编码器的零点和电机轴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如安装到机器上,如果软件设置是由编码器零点来回原点等,就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这主要看软件是怎么些的,一般的应用没问题,但有时用户不一定能确定这些数据和信息.

网友B:
电机上的拆接头会影响编码器位置?! 另,楼上的网友是否代理这种接头?

网友D:
欧洲的东西没办法,确实值

网友E:
这种东东,我们公司欧洲的设备就有很多,不错就是贵

网友A:
没错,如果需要多多联系.不需要也可以多多讨论.各种欧洲进口电机,部件,及抗拉升编码器及380V电源电缆.PLC HMI

网友F:
不错.国外的伺服从零件到线材到插头都比我们的好一个档次啊...哎...

楼主:
应该是HUMMEL的产品,我会拆会装了.仅凭普通起子

网友A:
小细节,其实只有真真去拆过安装过的人,才知道其精华,其设计的精巧.一般的人,如只看看,不会觉得有什么奥妙.也不会认可其价格.

网友G:
说错了,我肯定它是因特康(intercontact)的产品,不过现在兰普的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A(2008-01-11):
哈哈为什么说肯定呢 ?全球的东西你都熟悉啊,佩服

网友H:
我们用得正是这种接头,还挺贵的。

网友B:
“小白”:你们那里有这种接头对应的安装于电机上的座吗?

网友A:
这样的头是吗?好象不好买哟,电缆的头子还好找,有安装方式在里面的.

网友A:
请问有成都修电路板的朋友吗?

网友I:
左端是不是LEMO的插头?
右边这样转角的插头很常见的

网友A:
不是LEMO的

网友B:
有谁知道“苦瓜:2008-1-16 9:13:00 ”发帖中图示的电机上的信号和动力插头(座)或者类似的产品有哪家供应商生产,国内是否有人代理。

网友J(2018-06-30):
各类连接器插头找我  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