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熔断器放置的问题?

楼主(2007-10-20):
各位大侠,兄弟遇到一个小问题,本着实事求是,还是鼓足勇气,向大家求教一番
,还望赐教
  单相交流电电源输入中,熔断器加在火线还是零线上?
  在单相交流回路,有自锁的交流接触器,那么控制启动和停止的
按钮串接到交流接触器线圈上,是靠近火线侧还是零线侧呢?
  我使用的插排中,为什么老是零线的插头处烧蚀得厉害?

网友A:
熔断器应在火线上   我建议熔断器火线零线上都装
控制启动和停止的按钮靠近零线侧
电机在停车时它有感应电动势
当断开电源时零线与电机出线端(电机在通电时的负极)有电压差(不知我讲的对不期待指正)

网友B:
同意后鸟笨飞的意见,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如此。

网友C:
后飞苯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20 14:44:00
    熔断器应在火线上   我建议熔断器火线零线上都装
控制启动和停止的按钮靠近零线侧
电机在停车时它有感应电动势
当断开电源时零线与电机出线端(电机在通电时的负极)有电压差(不知我讲的对不期待指正)

=============================零线禁止安装熔断器,你不要命了

网友D:
TO张智勇:

 是单相交流电源,没问题,我也支持后飞苯鸟的意见

网友E:
零线还是不应装熔断器的好。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如果三相电中,零线和地线接到了一起会有危险么?
不知道各位现实当中遇到过没有?

网友F:
没有危险,三相五线制里零地就是接到一起的

网友G:
在三相五线制回路里,零线除了在变压器那接地外,后端禁止再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