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同时挂2个FM353如何操作

楼主(2007-10-20):
通过实验已经实现了单个FM353的相关定位操作,不过如今却不知道如何同时控制2个FM353进行定位,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数据和FC重新复制一套然后再调用?还是有别的什么办法,有高人指点一二,我就少走几个弯路了。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我,那我自己做沙发。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是把数据块DB1重新复制一个 改名DB2 在OB100中另外初始化第二个模块 DB:NO=2地址也要改好,然后OB1中 还要调用POS_CTRL DB:NO=2,可以打开DB1和DB2来查看初始化是否完成,主要看地址是不是已经写进来。然后分别操作DB1和DB2的数据位就可以实现2轴同时的运动了,其实FM353是比较简单,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A:
许多问题只能自已答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