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200plc通过串口对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7-10-20):
向各位前辈请教  应用PLC的串口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即PLC通过串口与驱动器相连并发出控制指令)
如何实现

网友A:
需要知道目标伺服的串口指令格式,再以PLC编程实现该指令,方可。

楼主:
谢谢了
不过我又遇到问题了
指令格式我找到了,“wncaaaaddddss[CR]”
w是开始标志 n 是轴号c指令代码 a 地址d 数据ss 求和校验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将它送到PLC的变量存储器中

网友B: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将它送到PLC的变量存储器中"
PLC编程的问题,您还是看PLC手册吧

网友C:
S7-200的PLC做串口通讯的功能是比较强的,多参照一些资料来做,实现控制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