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WINCC的用户登陆详细设置问题

楼主(2007-10-20):
请问WINCC在用户管理器中设置用户名和密码后,用登陆框登陆我也知道,但是如何在登陆框登陆后自动转到我要操作显示的主画面,未经登陆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希望有详细的脚本,谢谢!~或者发份组态的图片编辑给小弟学习下,谢谢!~
邮箱:wpbs966@yahoo.com.cn

网友A:
在密码和用户被确认后,您可以编写脚本OpenPicture函数来打开您需要的画面。如果密码和用户名没有被接收,只要不调用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3-04):
同求个代码 如果可以的话请发liujinyu339@126.com

网友B:
对:yuanle关于在密码和用户被确认后,您可以编写脚本OpenPicture函数来打开您需要的画面。如果密码和用户名没有被接收,只要不调用画面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这个方法不行啊比如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c‘);
openpicture("主画面.pdl");

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