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懂焊接的高手请帮帮忙??

楼主(2007-10-20):
我用的是激光焊接~~~以前焊接过程中基本没什么火星飞溅~~~但是最近焊接的时候火星飞溅的很厉害!!我们有很多激光焊机~~但只有一台飞溅的最厉害!!请问造成火星飞溅有哪些主要原因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激光头改换了,还是其他的毛病。

网友B:
对.换个激光头试试.

楼主:
做能量测试很好~~~激光头没问题!!由于火星大容易把激光头的保护玻璃弄坏!!检查了光路也是好的!!就是找不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C:
换个激光头

网友D:
换个激光头试试吧

网友E:
看看功率输出是否有问题

楼主:
功率好的!!我测试过光路!!也测试过能量!!

网友F:
250电工,一出了故障就是换!!蠢!!要查找故障原因。如果怀疑激光头坏了,先把别的机器的不飞火花的激光头拿来试试,如果不飞火花,确定激光头故障,再该修修,该换换。
就如同姜昆说的相声,未来医生,肺不好了,换,心不好了,换,肝不好了,换,脑袋不好了,换..........

网友F:
所以说现在,一个二百五方案,那么多赞同的。

网友G:
“火星飞溅”
1、焊接能量(电流)大,容易造成飞溅;
2、焊剂使用问题;
3、操作不挡;
4、焊件表面存在其他杂质;

网友H:
我们也用过,检查下保护气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们不用保护气体的!!在焊接的时候就用真空把焊渣吸走!!

网友I:
是不是吸附得不厉害了呀

楼主:
吸的厉害~~因为我也增加了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