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热电阻和热电偶在开路和短路时显示仪表显示各是多少?

楼主(2007-10-20):
各位大虾,偶是新手.请问热电阻和热电偶在开路和短路时显示仪表显示各是多少?谢谢.

网友A:
设计完善的仪表在热电阻和热电偶开路时显示量程最大值。热电阻短路时显示仪表显示量程最小值,热电偶短路时显示仪表显示0。当仪表量程从0开始时,可以将元件断开向前测量阻值。

网友B:
也有仪表会有开路/短路报警的

网友C:
热电偶短路时如果仪表有内部冷端温度补偿,仪表会显示接线端子附近的温度。宇电的仪表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有道理,我忽略了冷端补偿电路。

网友D:
1、搂住是个行家,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2、热电阻在开路和短路时,阻值分别是无穷大和零;
3、热电阻的电阻值与温度是函数关系,这样,显示温度值为最大和最小(阻值是正温度系数);

网友D:
4、热电偶是测温差的,冷端与热端的温差越大,输出的温差电势越大,温差是零,温差电势是零;
5、热电偶在开路和短路时,温差电势都是零,测量温差的热电偶显示器应该是温差是零!

网友D:
6、热电偶开路时,检测温差电势的电路被悬空,此时检测电路输入端有杂波干扰信号电压,这种情况时输出显示杂乱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