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能否当断路器?

楼主(2007-10-20):
前几天我们这里的几个电工在一起测试,用一台变频器来控制一台电机,附件只有一个断路器和380V的电源,能否让电机软启动,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加速时间就是软启动,只不过软启动完毕是50Hz
变频器一般不工作50Hz

网友B:
变频器设置为面板操作,电位器调速,电位器在零位,启动变频器,调整电位器,电机的转速就随你的调整变化,什么软硬,你随便控制。也可设置加速时间如50秒,电机从0启动到额定转速就是50秒。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就是有点奢侈.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本来就是软启动,只要你的启动时间设定的合适,想它怎么软就怎么软。变频器比软启动器要好,要可靠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