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仪

楼主(2007-10-20):
请教工控高手:
    用4组加热管加热,用温控仪控温。
    要求:设定温度,当到达设定值时,过一个特定时间,停一组加热管;在过一个特定时间,如果温度保持不变,再停一个,如果温度降低增加一组。依次类推。
    请问这种仪表什么型号,哪里有卖?
    谢谢!!

网友A:
小型PLC,或者LOGO.
如果使用面板仪表,则没有标准品。也不需要这样来控制。PID过程控制器,一般只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带上下限报警输出。

网友B:
LOGO就可以了,单只温度控制仪表可能达不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