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新手请教

楼主(2007-10-20):
三菱FX2N-16MR,其中一个输出点坏了,想换个通道,但把对应变量都修改了还是不行,哪位常用三菱的高手帮我一下,告诉一下详细的修改步骤。谢了先!

网友A:
将线接到想换得通道,然后在程序中将原有的坏的点全部更换为新的输出通道。

楼主:
已经都做过了,但新输出通道没动作,是否需要激活。

网友B:
不存在激活的问题。
1。确定程序已经更改了。
2。确定输出线路已经更改了,并且接线是正确的。
3。确定所更改的程序地址在原程序中是没有被使用过的。

楼主:
没错,这些都可以说是100%没问题;现在我怀疑厂家做的程序上有猫腻,明天开始仔细检查。

网友C:
不会吧,我改了很多,都很好啊

网友D:
朋友在哪里,我帮你搞定.我在苏州园区.XHZJ2008@SINA.COM

楼主:
真是晕,找到了厂家在里面做的“定时炸弹”,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东方龙人在 2007-10-22 21:03:00 发表的内容:
真是晕,找到了厂家在里面做的“定时炸弹”,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
分析一下是否是定时炸弹导致的故障,非常有可能由于程序的错乱,从而造成机器的损坏。如果是,请厂家承担一切损失。

网友F:
直接用坏了的通道对应的Y去驱动想要的通道不知道可否...

网友G:
换个点就好.先清除下内存.在写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