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合相的问题

楼主(2007-10-20):
施工的时候.有2台变压器送电给受电柜.涉及到一个合相的问题.不是很明白.要注意那些事项.有那些步骤.请有经验的师父做点讲解.谢谢!

网友A:
检查结线没有问题,
打开联络开关,送电,
测联络开关两端电压,
同相无电压,
可合闸,并联运行。

网友B:
也就是相序问题
如果发电站,问题就比较多。相位问题很重要

网友C:
不对会不会相间短路

楼主:
如果相序是对应的,完全没有压差吗?如果有,一般压差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A:
变压器并联-要求“五同”。
一;电压要相同。
电压不同,变压器空载时产生环流,630KVA变压器;压差2V,可产生
约50A环流。带负荷时;二台变压器负荷分配不均。

网友D:
参阅<<电工工手册>>变压器并列运行

楼主:
恩.马上去查.但是没书..呵呵.那我先上BAIDU搜下先.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