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10-21):
我用的是三菱Q PLC 里面有些指令不明白,请教各位!
[MOV K4X0C9 K4M1184]   里面的K4是什么意思?
还有[WAND H0E K1Y200Z7 K1Y200Z7]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K4M1184应该是M1184-M11199 16个位
把X0c9后面连续16个输入状态传输到M1184-M1199 16个继电器

不过没有检查过三菱,不知道三菱输入是16进制还是8进制

楼主:
Q系列的是16进制。非常感谢你张工!
[WAND H0E K1Y200Z7 K1Y200Z7]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B:
H0E 是十六进制 0E
     Z7 是  间接寻址  如果Z7  寄存器里是  3
侧[WAND H0E K1Y200Z7 K1Y200Z7]得意思是
  把E 与 Y203-Y206  相与  结果 输出  至 Y203 -Y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