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串口防雷转换器

楼主(2007-10-21):
TD-107A是一款工业级的有源防雷型RS-232到RS-485422的转换器(又称双向防雷RS485转换器、串口防雷转换器),是深圳市天地华杰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解决复杂的工业现场中RS-232设备与RS-485/422设备之间的稳定通信而设计,该转换器采用工业级的芯片生产,防干扰性和抗电磁场性达到标准的工业要求,是一款稳定性强多功能的RS-485转换器。TD-107A能够将单端的RS-232信号转换为平衡差分的RS-485或RS-422信号,内置控制芯片可以自动识别RS-485/RS-422信号,无需人工调拨。同时具有极强的防雷防浪涌功能。TD-107A可提供为点到点,点到多点的连接。点到多点连接时可连接32个RS-485/RS-422设备。是工业现场中扩展RS-485系统的最好产品!

>>产品特性:

           1. 自动发送/接收数据,无需外部的流量控制信号(RTS)
           2. 能够连接32个RS-485或RS-422接口设备
           3. 电源及双色数据流量指示灯,可检测故障点
           4. 异步半双工(RS-485)或异步全双工(RS-422)通用,无需跳线设置
           5. RS-485/422提供每线600W的防雷保护和防止共地干扰
           6. 适用于一切所使用的通讯软件,随插即用
           7. 支持DOS/WIN95/WIN98/WIN2000/NT/XP Linux等

>>技术参数:

           ◆ 接口特性:兼容EIA/TIA的RS-232C/RS-485/RS-422标准。
           ◆ 电气接口:RS-232接口(DB9母型),RS-485/422接口(五位接线端子)。
           ◆ 工作方式:异步半双工或异步全双工。
           ◆ 传输速率:300—115200BPS
           ◆ 传输距离:0—5公里
           ◆ 传输介质:RS-485/422专用屏蔽线。
           ◆ 保护等级:600W雷击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
           ◆ 使用环境:-10℃-50℃,相对湿度5%-95%。
           ◆ 尺    寸:91mm*66mm*25mm.
           ◆ 外接电源:电压9v-12v,电流100mA
           ◆ 质量保证:三年

>>应用领域:

        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停车场系统,考勤、门禁、售饭,一卡通系统,闭路监控、安防系统、POS系统、楼宇自控系统、自助银行系统,医疗系统。

网友A:
工业级防雷光隔离型485转换器将单端的RS-232信号转换为平衡差分的RS-485或RS-422信号。RS-485、RS-422自动识别功能,使用更加简单。

   产品特点:

   支持RS-232到RS-485/422转换,转换方式可以自动选择。点到多点可允许连接32个RS-422或RS-485接口设备数据通讯速率从0-115.2KBPS。发送数据(TXD)自动流控,零延时设计。发送数据(TXD)自动流控,零延时设计。电气接口:两端为DB9公、母头,RS-485接口为7位接线端子。光电隔离加强型(隔离电压3500V脉冲/500V连续)、专用DC/DC模块,RS-422/485每线600W的防雷保护。

  技术参数:

接口特性: 串口符合EIARS-232/485/422协议
电气接口: 串口接口位DB9接口
传输介质: 超五类双绞屏蔽线或者485专用线
工作方式: 异步工作,点对点或多点,2线半双工,4线全双工
隔离度: 隔离电压3500V
传输距离: RS-485/RS-422端1200米,RS-232端建议不超过5米
尺寸: 95L*65W*25H毫米
使用环境: 温度:-20℃-60℃,湿度:5%—95%
传输速率: 300bps—115200bps
保护等级: 600W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

   应用领域:

   用于点对点、点对多点通讯、工业控制自动化、道路交通控制自动化、智能卡、考勤、门禁、售饭系统、工业集散分布系统、闭路监控、安防系统、POS系统、楼宇自控系统、自助银行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13424182635  QQ:339287442 陈
深圳市福永通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