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器出问题,清高手指点

楼主(2007-10-21):
我厂恒压供水变频器有这样的问题:变频器刚启动的时候频率逐渐升到10HZ左右,接着就不启动了,频率也降到了0,现在用的是直接启动水泵,变频器回路没用,拿位高手指点下,谢谢.这几天水泵一直在转,用不长时间的.

网友A:
检查一下压力传感器.
另外说说你的系统配置

网友B:
重新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C(2008-11-19):
请问楼主,你的系统是什么配置啊?变频的控制信号来自哪里?

网友D:
我是一名电工,又是一名变频发炼烧友,我的工作是恒压供水,和热交换站值班员,整天和10几台变频器打交道.遗憾的是我不懂变频器的使用参数是如何设定,和具体操作步骤。安装单位只告诉我设8个数,我不知道这8个数是怎么设的?我用的变频器是MICROMASTER430型。现场给水压力要求0.7mpa;回水压力要求0.45MPa,这8个数各是多少?怎么设呀,请有现场操作经验的各位高手赐教,谢谢QQ1065913043

网友E: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TD2100的,好象出了点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