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镇流器和荧光灯的功率问题

楼主(2007-10-21):
电子镇流器和荧光灯的功率应匹配,但如果差值较大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1.电子镇流器功率大于荧光灯功率。
2.电子镇流器功率小于荧光灯功率。
第一种情况会不会容易烧灯管?第二种情况是不是容易烧镇流器?请大家说明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太难了,还是太简单了各位高手不屑于回答。

楼主:
没有人懂啊?

网友A:
第一种情况是正确的。
整流器相当于开关,荧光灯是负载。
开关大是正确的,如果灯坏了,是灯的质量问题。

网友B(2008-01-18):
     电子镇流器与传统的电感镇流器是有些区别的,当镇流器的功率大于灯管功率的数倍时,灯管容易损坏.

网友C:
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先学习一下

网友D:
无论是电子的还是电感式的镇流器,都必须要和灯管的功率相匹配,否则会烧坏灯管。

网友D:
一般我们看到的电感式的镇流器需要配启辉器,启辉器是从5~40瓦都可以的,但是镇流器不行,而电子式的镇流器不需要启辉器。

网友E:
过大,易烧灯管;过小,则启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