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建筑的空调机组 回风CO2浓度选什么合适

楼主(2007-10-21):
需要测 空调回风 CO2 浓度,国家标准是不超过 0.1%(1000ppm),所以我选用仪表的量程在 0-1500ppm。输出信号为4-20mmA电流信号,接在模拟量模块上使用。量程不要超过要求太多,否则浪费而且误差大。总共需要13个这样的传感器。 有这方面资料的 发给我一个或者有什么建议也行,在此表示感谢。邮箱a32024019@yahoo.com.cn. 发我邮件的,必回邮件。

楼主:
忘了说了
邮箱 a32024019@yahoo.com.cn

楼主:
测量范围 0-2000ppm,其实量程0-1500ppm 就足够了。

网友A:
资料已发,分为壁挂式和管道式两种。另附楼宇综合监控方案,如有疑问请与我联系。 最小量程为0~2000,没有1500的。不过精度和量程没有关系,详见参数表:  测量方法:单波非色散红外原理(NDIR)  测量范围:0~2000ppm  精度:@25℃:±40ppm+读数的3%  温度漂移:0.2%FS/℃  稳定性:在使用寿命期间(15年)<2%FS  重复性:<1%FS  压力漂移:读数的0.13%/mrnHg  校准间隔:不需要  响应时间:T90<60秒  信号刷新时间间隔:1.6秒  预热时间:<2分钟(可以选择),10分钟(最高精度)  工作环境:0~50℃,0~95% RH非凝露  输出信号:模拟输出0~10vDc(0~2000PPM)  供电电源:24VDC(±10%)  电源损耗:漏电流135mA,平均为45mA,最小15mA  接口连接:三线(配接线钮及安装螺钉)  流速:扩散式为80~120CC/min  尺寸:95×28×25mm

楼主:
收到
已回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