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对焦碳的检测问题

楼主(2007-10-21):
我们有个项目需要对0-120MM的焦碳进行料位高度的检测,目前拟用超声波传感器,但是考虑到焦碳的多孔性则有些担心.

请教有无更好的办法,或有好的使用例子,或有好的超声波传感器推荐.

网友A:
根据波的传播原理:波长小于目标会反射,大于目标会绕射而不会被吸收。焦炭的孔远小于超声波波长,所以测量不会有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B:
焦碳完全不建议用超声波,效果会非常差,甚至不能用。
回波几乎没有。各种品牌的我们几乎都试验过

网友C:
确实,电影院用蜂窝状材料覆盖墙体,就是为了消除回声,而焦炭确有此特性。

网友A:
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B:
版主客气了 ! 此类情况非亲自经历不可体会。

网友D:
   “对0-120MM的焦碳进行料位高度的检测”

1、如果焦碳是炽热的,用红外检测应是好选择!
2、“焦碳”界面不清晰,超声不适应。

网友E:
  借这个地方也来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用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检测液压砖机的给料(粉煤灰和沙的混合物)情况,可以吗? 是不是要安装在料斗的出料口?    谢谢!~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0-22 12:23:00 发表的内容:

“对0-120MM的焦碳进行料位高度的检测”

1、如果焦碳是炽热的,用红外检测应…
--------------------------------------------------------------------------------------------
料斗里的焦炭会是炽热的?蠢啊!

网友F:
用称重方式最好,不受环境影响,非接触测量,只是料仓结构有限制.

网友D:
  “料斗里的焦炭会是炽热的?
料斗里的焦炭还用的着检测?

网友G:
用重锤测量。纯物理原理测量,可远传。

网友B:
梦蓝缘 你说的我有实践。 测量起来苦难比较多,主要是:
1、 料斗尺寸小
我当时选用的是量程为1m的传感器,

2、发射角度不容易安排
小量程的角度一般都狠小

网友E:
量子风: 你还在线吗? 可以请教一下你吗? 超声波传感器不是对射型的吗?  对吗?

网友B:
我在  你弄错了 概念了我们只是在讨论超声波物位仪
通俗说的超声波传感器包括:超声波开关 超声波流量仪表 超声波物位仪表

对射型的多半是说超声波开关,开关量输出 继电器或者晶体管的。

我大概知道你的需要,你需要的是开关

网友B:
QQ11190424 shk@tom.com 我明天在的 现在下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梦蓝缘在 2007-10-22 20:32:00 发表的内容:
  量子风: 你还在线吗? 可以请教一下你吗? 超声波传感器不是对射型的吗?  对吗?
--------------------------------------------------------------------------------------------
这里说的是超声波物位传感器,作用原理是通过测量回声的时间来确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