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松下伺服参数问题

楼主(2007-10-21):
我有一台松下的A系列的伺服需要调试,但是手册却是A4系列的,不知道它们参数是否相同,不知道哪里能找到A系列的说明书

网友A:
找代理要啊!或者搜搜工控网资料区。

网友B:
应该是一样的吧...松下A4只是A的升级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C:
我晕。还是有区别的。我有手册。但是怎么能给你呢?
你是哪里的?
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D:
TO:踏沙行
你的A系列手册是中文的吗?如果是,肯请给我一份.我的是英文的. hxjxinfuer@tom.com 多谢了.

网友: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
我有A系列和A4系列详细的参数区别资料,联系我.

网友C:
我电子版是英文的,
书面版是中文的。
那你给我个地址。
你复印一份也行哦。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印刷版A系列说明书了

网友E(2009-03-18):
请给我一份
hlmwl@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