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滑台定位

楼主(2007-10-21):
我们有个滑台需精确定位,滑台长4M,设备在滑台上运动,我们需要知道设备的实时位置.位移的精度要求<0.5mm.

网友A:
如果条件允许,可在上被上方安装2个光栅尺,X、Y2个轴,并且是可以径向移动的。设备移动时,坐标也在动,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机上安装编码器也可以的

网友A:
电机上安装编码器,不能排除滑动摩擦时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