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机的负载电流与空载电流,与功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7-10-21):
什么是电机的负载电流与空载电流,与功率有什么关系?
(1) 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定了三相绕组中通过的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绝大部分的空载电流用来产生旋转磁场,称为空载激磁电流,是空载电流的无功分量。还有很小一部分空载电流用于产生电动机空载运行时的各种功率损耗(如摩擦、通风和铁芯损耗等),这一部分是空载电流的有功分量,因占的比例很小,可忽略不计。因此,空载电流可以认为都是无功电流。从这一观点来看,它越小越好,这样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对电网供电是有好处的。如果空载电流大,因定子绕组的导线载面积是一定的,允许通过的电流是一定的,则允许流过导线的有功电流就只能减小,电动机所能带动的负载就要减小,电动机出力降低,带过大的负载时,绕组就容易发热。但是,空载电流也不能过小,否则又要影响到电动机的其他性能。一般小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70%,大中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具体到某台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在电动机的铭牌或产品说明书上,一般不标注。可电工常需知道此数值是多少,以此数值来判断电动机修理的质量好坏,能否使用。
(2)口诀是现场快速求算电动机空载电流具体数值的口诀,它是众多的测试数据而得。它符合“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其额定电流的1/3”。同时它符合实践经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不超过容量千瓦数便可使用”的原则(指检修后的旧式、小容量电动机)。口诀“容量八折左右求”是指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值是电动机额定容量千瓦数的0.8倍左右。中型、4或6极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就是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0.8倍;新系列,大容量,极数偏小的2级电动机,其空载电流计算按“新大极数少六折”;对旧的、老式系列、较小容量,极数偏大的8极以上电动机,其空载电流,按“是小极多千瓦数”计算,即空载电流值近似等于容量千瓦数,但一般是小于千瓦数。
各位朋友指点一下,我做的变频器如果读电位器来设定速度时,每5ms采一次样,电机运行时速度有个降低然后恢复再降低再恢复,而程序里设定时好好的,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本人用的是转差频率控制,P:1.2,I:0.1,谢谢
①转差频率控制,P:1.2,I:0.1
重新调整转差频率控制
保证有效!
②首先去掉I值,调整P值快稳定时再将I值由大往小调!
你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I值太小,你加大点再试一下!

网友A:
去看一下电机的书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2012-12-19):
谢谢精彩分享,了解电机专业知识,认识自己不足。

网友C:
涨见识了 没理论基础 一直认为空载不费电 结果还用电60% 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