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的难题求助

楼主(2007-10-21):
我现在想使来自plc的过程变量在wincc中存档,并且能够用过程表格或是趋势图实时显示。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wincc的安装目录里的‘Archive Manager’里没有‘TagloggingFast’和‘TagloggingSlow’两个文件夹,无法链接到相应的数据库。所以‘wincc Table’里边显示‘无法连接到数据库’。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紧急还望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有劳抽空看这条消息的同仁了。

网友A:
TagloggingFast’和‘TagloggingSlow’---做归档变量时,用不到这两个啊?
直接进入归档设置,按它提示的步骤做就可以了。
一分钟以下的采样,都是快速归档,每个归档变量占3个字节。
一分钟以上的采样,都是慢速归档,每个归档变量占32个字节。
快速,慢速不用自己刻意去区分。系统自己就分出来了。
TagloggingFast’和‘TagloggingSlow’只有在设置每个归档片段的容量的时候才去管他。一般情况下不要乱修改。
你得现有“变量记录”,Table control 里才能链接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