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接近开关的进来看一下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10-21):
    大家好,我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N型DC24V的接近开关坏了,我没有N型的了,就拿了一个P型的换上去,把负载线移到正极,可是还没用到半天,黑线和棕线之间就击穿直通了,我又换了一个P型的上去,没想到才用了不到一分钟又是两个P极之间常通了,我以前也有用过N型和P型互换的,可是都没有出过问题啊,我的接近开关被检测物是铁,负载是一个电磁阀,工作频率一分钟五百次左右。以前一个接近开关都可以用上一年。
    现在我是用一个N型的光电眼装在上面将就用的,可是那么小的铁用光电眼不太好检测啊,毕竟电感式的比电容式的检测距离要小好多。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为什么我这里P型的不可以替代N型的呢?

网友A:
接近开关一般分NPN型或PNP型的,就是说极性是不同的。

网友:
对,极性是不同的,所以我把负载的另一根线换到蓝色也就是负极上了嘛。
我刚换了接近开关是可以用的,以前也有这样用过,用上几个月也没有问题,可是今天才用了不到半天就烧了,第二个换上去才用了不到一分钟就玩完了。
我有量过开关电源,22V,很稳,没有问题。

网友B:
工作频率太高?
关注中

网友C:
一分钟五百次那电磁阀受的了吗,与常开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电磁阀是没有问题的,800次每分钟都有用过。
工作频率也是没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用的。
我以前也有把P型和N型的换着用。

网友D:
你用的是那种牌子的电磁阀,一分钟能工作800多次?

网友E:
直接负载还是间接的?估计你用直接的

网友:
是直接接电磁阀的,我们这个行业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用的,因为继电器受不了那么高的频率。这个频率并不是太高啊,我这边几年了都是这样用的。
电磁阀有mac的,也有几个smc的好象还更好一点。

网友F:
每秒钟10次的电磁阀没见过。

网友:
我们这个行业还有用一分钟将近两千次的电磁阀。不过那是高速机,一般只有进口的机台才可以做得到。我们国产的机台一般都是每分钟五六百片左右。

网友G:
这种会有,进口机械,好像喷码机就有了,

网友G:
N型输出是0V.P型输出是+V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要吃饭的电工在 2007-10-21 22:30:00 发表的内容:
  N型输出是0V.P型输出是+V的,
--------------------------------------------------------------------------------------------
是的,N型输出,负载是接在黑线和棕线之间的,P型输出,负载是接在黑线和蓝线之间的,如果接错了的话,负载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接的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第一个接近开关还用了一两个小时,但第二个只用了不到一分钟,我以前这样接都可以用上个一年半载没问题的。可现在只用了那么短的时间就击穿了。而我用了一个N型的光电眼上去却可以用,最起码到现在已经用了五个小时了,都没叫我,说明没出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P型的就会烧呢,会不会是品牌的原因,或者因为我的接近开关的输出时间只占一个周期的十分之一,可是几年来一直是这样用的都没有问题啊。
啊!
真是想不通。

网友E:
是否忘记考虑负载过大的原因呢?接近开关大多才200MA左右。

网友H:
看看两种接近开关的带载能力是否一样?

网友I:
你那个是不是封口机感应下盖的

网友:
其实我也有考虑这个P型的接近开关和原来的N型的带载能力之间的区别,负载是电磁阀,几年来都是用的这个型号,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几个P型的和以前用的N型的不是一个品牌所以他们的负载能力不一样。
工作方式是,一根轴,端上装一个铁片,这个铁片要去掉十分之九的弧度,也就是说轴每转一圈只有十分之一的部分可以被检测到,那么就只有这十分之一的时间才有输出,负载是一个电磁阀,就在这几十毫秒内工作一次,按这样来看的话用P型和用N型都是可以的,只是在接线上有点区别,而且几年来P型和N型的我也互换过没出现过问题,倒是这次就不行了,我那个N型的光电眼还在用,用了一夜了也没问题,所以我现在着重考虑的就是那几个P型的接近开关是不是本身质量就有问题。

网友J:
什么行业呀,电磁阀一分钟500次?电磁阀是不是周围很潮湿?电磁阀线圈测一下绝缘电阻看怎么样?电磁阀的功率和换用的接近开关的带载能力匹配吗?

网友K:
  负载性质,有吸收回路么? P型的击穿电压要低一点吧,
 N型的击穿电压要稍微高一点

 建议加装吸收回路.
 个人认为,如有不正之处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L:
其实烧坏接近开关这个问题分析起来比较简单:
1、你没按照接近开关的参考接线来接线,也没有按照正确的PNP与NPN转换的接线来接线,而是直接倒了一下;
2、“我以前也有用过N型和P型互换的,可是都没有出过问题啊”——说明以前用的接近开关和这次用的不是同一品牌/型号;
3、原则上来说:NPN传感器输出低电平信号,PNP传感器输出高电平信号。实际上来说,有些NPN常开型传感器在不动作时输出高电平信号,有些PNP常开型传感器在不动作时输出低电平信号。
4、可你让NPN传感器输出高电平,长时间动作时,可能因为其内部的稳压管或其它电路长时间通电而导致烧毁。关键是不知道接近开关的电路——每个品牌的都有些不同,如果知道电路了,谁一看都明白了。。。

网友D:
你可以用接近开关控制固态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这样保险一点。

网友M:
赞同wwwxlj: 的说法

网友N:
P型和N型能直接互换用,那还分P型和N型干什么?

网友O:
同意老菜鸟的意见。向他学习一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耐压太低在 2007-10-23 12:21:00 发表的内容:
  P型和N型能直接互换用,那还分P型和N型干什么?
--------------------------------------------------------------------------------------------
??????????????????????????????????
因为它们一个输出是高电平,一个输出是低电平。
兄弟没用过接近开关吧!

网友:
TO Ψ蓝色火焰Ψ:
P型的击穿电压要低一点吧,
 N型的击穿电压要稍微高一点
这点我倒是没有接触过,又学了一招。
我只考虑是不是因为过载而烧的。
今天我去那个卖接近开关的地方问了一下,他说这个型号的带载能力是会差一点。

网友P:
有没有接续流二极管,有可能是电磁阀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压将接近开关击穿

网友:
没有接续流二极管,也有个朋友说是这个原因,可我这里所有的电磁阀都没加。
如果要加的说,应该加什么型号的呢,怎么接。

网友P:
一般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接续流二极管用的都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如1N4007,对于NPN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二极管的阴极接电源正端。
这个也是蓝色火焰所说的吸收回路的一种。

网友Q:
你的使用方法好象有问题吧,通常NPN和PNP输出的信号输出是反的,前者输出为负 后者输出的是正.再加上你的使用频率又很高.

网友R:
你的牌子和原来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