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缆接地后

楼主(2007-10-21):
一台ACS600变频器,变频专用电缆做接地后把DCS的DI821通道烧了4个,断电后测量模块点上的输入电压还有260V,断开接地后使用正常,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你的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接地良好。

网友B(2007-12-20):
干扰很大啊,动力电缆附近有强电磁干扰源啦!

网友C:
晕!
你是怎么接地的,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是不是电压电流倒灌咯

网友D(2008-01-24):
是你周围环境有强干扰,你的变频线缆一定要用的好一点,比如百通;兰普等。你可以上相关网站看一下资料。http://www.erk-elec.com

网友E:
变频器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F:
中间加上一继电器线圈。可消除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