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7-10-21):
为什么伺服系统速度环只用PI控制而不需要D(微分)?

网友A:
电流环增益,可以近似看作速度环D(微分)。

网友B:
不太懂,能说详细写吗

网友C:
D容易引入干扰和振荡,系统稳定性差,参数不易调。所以产品中较少采用。

网友D:
我感觉动态响应本身比较快的系统,比如伺服,都不会用微分的;而响应慢的系统,如温度,就一定会用上微分。

网友C:
楼上论述有理!

楼主:
位置前馈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C:
位置前馈是一种针对指令进行差分的补偿控制。

网友E:
位置前馈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是越过位置环,直接根据指令变化,对速度环或电流环给出指令补偿分量的一种方法,可以有效改善系统的动态跟踪能力。

网友D(2008-07-13):
波恩老兄总是精辟

网友C:
firstrazor兄过奖了!只是一个被顶起来的老帖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