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打开项目,出现内部数据错误?

楼主(2007-10-21):
Siemens项目,打开项目,出现项目内部结构数据错误对话框。把所有的块里的内容删除,依然如此。重建项目,把块一个个复制过去,结果就可以了,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还是软件和程序版本不一样?

楼主:
吴工您好,我把程序发您邮箱了,有空帮我瞧瞧。谢谢!

网友B(2008-12-15):
我的程序在打开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C:
可能是西门子软件自己内部的错误,我的也曾经出现过,每次打开都提示错误连压缩都不可以了,后来把它另存为就好了

网友D:
另保存就好了
有时死机 再打开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