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德松益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07-10-21):
那位有九德松益系列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A:
我们公司好象有九德松益的直流调速器说明书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是不是CT2000的变频器

楼主:
有吗/可以发我吗?谢谢

网友D:
需要知道什么参数,我有说明书是CT2000型的,不是电子版.

网友E:
没听说过这个品牌

楼主:
是台湾的产品

网友F:
 zhourun:你好!想请问下,CT2000的变频,启动停止是哪个端子?哪两个参数是选择命令和速度来源?请指教!谢谢!

网友G(2008-04-29):
我有CT-2000PD九德松益的.不过不是电子版的.有谁想要就留个邮箱地址.

网友H:
我有CT-2000PD九德松55KW,谁要c_c_s_s@163.com

网友I(2008-07-05):
   我也想要找CT2000的说明书,那位大侠有,371461641@qq.com,谢谢。

网友B(2008-09-29):
是台湾的产品 我也想知道?

网友J(2009-03-29):
急求CT-2000电子版说明书

楼主:
我现在有说明书了CT2000型的,可不是电子版.

网友K:
是不是中文的啊

网友K:
故障记录是哪几个参数啊?

楼主:
Cd32.33.34.35是故障记录

楼主:
OU电压过高 LU电压低  OH过热 OL过载 FB保险丝熔断 PLU电压太低 OC过电流

网友L:
我也想要找CT2000的说明书...有好人发发我吗hanweibo1@126.com谢谢《——》

网友M:
九德松益关注一下,谢啦

网友N(2009-05-07):
我有CT-2000PD型

网友O(2010-01-23):
九德松益CT-2000ES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P(2010-04-14):
本厂有一个CT-2000的变频器,不知是否就是大家所说的九德松益所制作的。现在这变频器就有个故障:大概10分钟就自动停止一次,而在它停止后,再按一下控制板面上的停止按键,然后再在另一个控制按钮重新启动就行了,只不过是每大概10分钟就停止一次,给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在这请教一下大家,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在网上我也查到它的说明书,但都也看不明白,也没有这方面的解释。我是电力方面的外行,只是在工厂操作电控设备。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关于九德松益CT-2000ES变频器说明书

http://cutes.com.tw/products/CT2000ES.pdf

这个网页上就有这个说明书,而你一打开的是英文版。不懂英文的那就是鸡肠字。不过也不用怕,我教你个方法,一下就可以整体翻译出来。在你所打开的这个网页,你用鼠标在浏览器最上面的菜单栏上面右单击,勾选插件栏,里面有个翻译,你点下翻译的下拉菜单“翻译为简体中文”。再拉动下滚动条,你就能看到效果了。方便吧!

网友P:
如果那位方面的话也可以加本人的Q283806591,来联系我。帮帮忙,把我这个难题解决一下,乃是本人的万幸中的万幸。呵呵,也可以互偷菜。。。

网友Q(2011-05-14):
ct2000 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Q:
我想要一份ct2000变频器说明书.谢谢!

网友Q:
我想要一份CT2000变频器说明书谢谢!

网友Q:
我想要一份CT2000变频器说明书谢谢!邮箱是dengqiaotang@163.com.

网友R(2011-07-26):
CT2000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S(2012-10-07):
对:yuanshitong关于本厂有一个CT-2000的变频器,不知是否就是大家所说的九德松益所制作的。现在这变频器就有个故障:大概10分钟就自动停止一次,而在它停止后,再按一下控制板面上的停止按键,然后再在另一个控制按钮重新启动就行了,只不过是每大概10分钟就停止一次,给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在这请教一下大家,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在网上我也查到它的说明书,但都也看不明白,也没有这方面的解释。我是电力方面的外行,只是在工厂操作电控设备。内容的显示的什么  是不是  PLU  还是什么   一般是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