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到s7300时出了问题

楼主(2007-10-21):
当我把一个很小的测试程序通过编译并下载时,出现下面的问题:
s7300\SIMATIC 300(1)\硬件
-> 下载对象时出错

块/操作系统更新太大。
无法装载 SDB 4。
无法将系统数据装载给站点 SIMATIC 300(1) 的模块 CPU 314C-2 DP-(R0/S2)。
查看详细资料或通过模块的诊断缓冲区试着确定导致问题的原因。
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把SDB冊除再重新编译出现新地SDB在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B: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C(2009-08-15):
我删除后再编译也不行啊

网友C:
希望大家能帮吗下,谢谢!

软件提示的原因有

下载 (33:279): 块/操作系统更新太大。
下载 (13:4718): 无法装载 SDB 4。
下载 (13:4589): 无法将系统数据装载给站点 SIMATIC 300(1) 的模块 CPU 313C-2 DP-(R0/S2)。
查看详细资料或通过模块的诊断缓冲区试着确定导致问题的原因。

知道的讲一下

1. CPU313C 是否一定要用MMC卡???

2. 保证你的计算机与PLC通讯良好 答:良好

3.关闭杀毒软件, 答:关闭后试了,一样的结果

4.确定硬件组态与实际硬件配置匹配. 答:正确

5.确定通讯设置正常,问:检查那些设置?

6.不行把SDB4,删除,重新编译试试 答:删除了,重新编译结果一样啊

谢谢告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