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大哥请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2007-10-21):
小弟刚参加工作,现维护一ABB AC800F系统,有以下问题想请教:

1。组态文件加载,现要加一些流程图,或者是加点,或者是功能模块,或加硬件模件,或者加通道,在这些情况下,做什么入动,加载“修改对象”时,系统会停止(就是一些显示点回零,或者是一些调节阀复位)?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2。现我需要加AI点,有一AI810卡件,内有8通道,已用前6通道,现我想加另两个通道:IO编辑,输入变量,同时激活这两个通道,在加载的时候选择“修改对象”,今天下午我这么做,有一组正常,但有一组不正常,在加载时,整个AI810所在的CI840下挂的12个AI卡件上的所有AI点都归零,不知什么原因,检查时说“协议错误”,只得停本AI810所在CI840模件的24V电源,重新上电后正常,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一组可以,另一组却不可以,是某些细节做得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