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WS6A00T无法与OMRON C200HE通讯?

楼主(2007-10-21):
通信线接法:
PWS6A00T COM1 OMRON C200HE CPU42
2-------2
3-------3
5-------9
7--8 4-5
设好通讯参数:19200,7,EVEV,2
上电后,发现触摸屏无法与PLC通讯。
请问:1、通信线接法是否有误?
2、PLC如何设置?
3、触摸屏参数该如何设?

网友A:
欧姆龙一般都是9600

网友B(2010-08-16):
OMRON C200HE CPU42 主机上电后,ERR灯亮,且无法通讯(RS232或手持PR027)请问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