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输出,会有解电感觉,

楼主(2007-10-21):
今天检修电机,有一台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没有输出任何电压,也没有显示什么输出,但是进线的电源没有关断,
我去拆线时会有被电的感觉,我被嗐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IGBT管的漏电流作怪.问下,你拆线都不断进线的电源????

网友B:
晶体管封锁是一中高阻状态.跟开路是两个概念.你可知道,用晶体管控制一个氖灯的通断是没效果的.永远是亮的.

网友C:
以后检修不要急撒.多等一段时间.
不过有时候被电的原因也搞不清楚.电了就电,莫名其妙的.检修最好断电源

网友D:
  支持: "芳季"
安全第一, 检修设备怎么不断电源呢?  疑惑

网友E:
老大,我服了你了,拆线也敢不断电源!我怕怕哦!

请问各位:断电源后拆线,是否要等一段时间或需要相间短接放电?

网友F:
兄弟,切记!
我一般要5分钟后才作业那

网友G:
 老大,我服了你了,拆线也敢不断电源!我怕怕哦!

请问各位:断电源后拆线,是否要等一段时间或需要相间短接放电?
----------------------------------------------------------
应该是这样吧,分布电容存储的能量也不小把

楼主:
不是这样的,中间有变频器的嘛,我是拆电机接 端子的线啊,我没关空开的线,

网友H:
检修前最好先放电

网友I:
最好按规程办,可能漏电了

楼主:
谢谢了,为什么要放电呢?不是漏电,

网友H:
用任何绝缘材料都有漏电流,这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我们才称之“漏电”。
  上面几位分析很清楚了,变频器是“晶体管封锁是一种高阻状态”,没有完全断开线路,还有电流,大小决定于变频器。被电,说明漏电流较大了。

网友J:
没短开点

网友K:
[b]呵呵:真是无知者无畏..如果是大容量变频器你今天就来不了这论坛了!!![/i]

网友L:
一句话,仔细阅读变频器说明书

真为楼主捏把汗呐!!!!

千万不要在马虎大意了。

楼主:
我以前拆用变频器的电机线时,只要变频器没有输出我们就可以拆线,我没有感觉到有电啊,这次就~~~~~~

网友M:
为楼主捏把汗!

网友N:
以前有个师傅告诉我:搞电时一定要把没电当作有点来搞;把有电当作没电来搞.
送给楼主和所有玩电的师傅们共勉.

网友O:
电工不被电就不是电工

网友P:
以多了一个不要命的

网友Q:
youhm 说的对!

网友R:
小心点兄弟,命是自已的。

网友S:
太草率了吧!不关电源去拆电线.

网友T:
经历过,小心啊

网友U:
安全第一,小心啊!

网友V:
预防为主呀安全第一呀

网友W:
可以理解

楼主:
我以前拆用变频器的电机线时,只要变频器没有输出我们就可以拆线,我没有感觉到有电啊,这次就~~~~~~

为什么会有触电感觉呢?

网友X:
变频器上打开盒子就能看到有一放电指示灯,关了变频器要等几公钟去工作,不然是会被电的!

网友X:
要放放电才行呀!朋友们!

楼主:
谢谢了,一定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