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多少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7-10-21):
大家都来说说知道的运动控制器吧。
我知道的就只有PMAC、TRIO,GALLIL(没拼错吧;)),还有什么啊?国产的现在好像也很多了吧,不知道国产的控制卡怎么样?

网友A:
国外Baldor,NI也有运动控制卡产品。
国内,固高,研华,凌华,和利时电机,深圳步进,成都步(已改名),深圳众为兴等也有,性能功能不如进口品牌,看用途,可用性没问题。

网友B:
我认为运动控制器可分类为以下几种:

运动控制卡:一般在PC中运行,不能独立工作。适合整机采用了PC-Based系统的。

PLC自带的运动控制卡:只在自己品牌的PLC中工作。整机系统整合度是最好的,性能就要看各家厂牌的能力了。

运动控制器:单独的控制器,可以编程。一般都内置了一些特定的运动控制功能。除非是很单一的系统,否则缺点是还需要和PLC通讯握手,系统整合不佳。

内嵌在伺服驱动器里的运动控制器:性能可以做得很好,但灵活性不佳,适合一些特定场合。

另外还要看编程语言,这是大家经常忽略的。运动控制已经有国际标准语言,PLCopen Motion,实际上是功能函数,可以被所有标准PLC语言调用。一般PLC的运动控制都在向这个方向靠拢;单独或内嵌的控制器,有些大厂牌的也在向这个方向走,但小厂牌的还是各自为阵;PC上的运控卡基本上也是各做各的。

网友C:
赞,总结得非常好

网友D:
AVAIL的日本货我们有搭配过...

网友E:
还有Parker的啊,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

网友F:
国外很多  国内要努力啊

楼主:
to波恩:baldor的控制卡与pmac和trio相比怎样?固高好像是做数控的?

网友A:
Baldor的控制卡应该很专业,概念上还是PMAC最强,都没实际用过,比不了。用固高做数控只是它一种应用模式而已,至少在数控业界,固高似乎推的够费劲,做做专机也许行,通用数控够呛!

楼主:
波恩兄是做数控的吗?数控行业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品牌?

网友A:
国内数控行业几乎不用运控卡,只有少量专机会用到。

网友G:
下面引用由firstrazor在 2007-10-22 9:34: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运动控制器可分类为以下几种:

运动控制卡:一般在PC中运行,不能独立工作。适合整机采用了PC…
--------------------------------------------------------------------------------------------
PMAC可以脱离PC独立运行

运动控制卡的主要功能是控制电机,  我觉得firstrazor过分强调了其PLC功能

网友H:
深圳众为兴的控制卡很不错的,都做了10多年了...............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0-27 15:24:00 发表的内容:
  国内数控行业几乎不用运控卡,只有少量专机会用到。
--------------------------------------------------------------------------------------------
我是新手 请问国内数控行业不用运控卡的话都用什么呢? 运控卡又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J:
"我是新手 请问国内数控行业不用运控卡的话都用什么呢?"
数控系统

网友A:
已自己集成运控功能的嵌入式数控系统。

楼主:
“已自己集成运控功能的嵌入式数控系统”
是什么形式的?用嵌入式PC加自己开发的运动卡?那样成本会很低的,但性能恐怕不会很好吧?

楼主:
比如PMAC中的样条、PVT、前瞻、坐标变换等等功能,国内数控自己的系统有这些功能吗?

网友K:
总结的还算不错

希望继续有人补充!

网友L: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合适的就是好的,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价位(成本)。
3 通常所说得最好,我的理解是功能多,适用范围广,当然相应的价位高些。
4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我知道力创数控研发的多轴运动控制平台,最多可控制128个轴的同步运动,2000个I/O点。性能很好,4轴以上有价格优势。

网友A:
处于成本和系统架构考虑,国内的主流数控系统主要为x86体系的嵌入式系统,或者自己开发主板,或者采购现成的工控主板,也有用ARM7,ARM9的。多数系统中没有独立的运控卡,而是以单一CPU完成界面,轨迹规划,插补,PLC等全部功能。当然了,总的来讲运控能力赶不上PMAC,不过有些高端系统还是具备前瞻、坐标变换、样条等功能的。

楼主:
"多数系统中没有独立的运控卡",那么发送模拟量、接收编码器反馈和光栅反馈、控制信号的刷新是通过什么硬件来连接呢?

网友A:
当然得有相应的接口电路或者接口卡了,不过都是被动工作的,或者非智能的,不具备运动控制所必须的轨迹规划能力。

网友(2014-12-31):
MPC014外置运动控制卡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控制卡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卡仅有21条函数指令,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是目前最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产品,可靠替代PCI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网友M:
1、从性价比考虑:

   不同要求的设备对控制器的要求不一,高大上的用高端的,比如说Pmac,开放性好,所有合理的功能都可以实现,稳定性也不错,并且控制卡的成本在此类设备上,所占份额很小,不必太在意价格。

   要求不高的,量大的,用普通的就行,比如说固高,功能可是实现,成本是关键,毕竟大家都是赚钱的,合适就好。

2、熟悉的,自己能掌控的,时间成本,人工成本

   选择一款控制器,需要考虑自己对控制器的熟悉程度,多久能把问题解决,可以节省时间成本以及调试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其实更高,想想看,一个软件工程师的月薪就知道了。

3、最优的解决方案

   一款控制器,既能够拥有高端的性能,又拥有大家能够接受的价格。

   高大上的用高端,一般的要求用中低端,同一品牌的控制器,操作方式、使用习惯完全一样。对于公司的技术积累以及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Leojia

网友M:
不好意思,走题了。

咱们是讨论控制器的品牌。

大家还漏了一个:以色列的ACS motion control,专注于直驱领域,双驱龙龙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