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担心

楼主(2007-10-21):
我看到好多电路图都只用到一个延时用的时间继电器,在转换时,在转换时,会不会一个没有完全断开,另一个就吸合了?我没用过时间继电器做,只用过PLC,我用了两个定时器,一个断开星型用,另一个延时0.2S吸合三角型用。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小功率的用一个
大功率的用两个

网友B:
多大算大的?

网友: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吧,用同一组触点是先断开常闭再接通常开的,而且星形和三角形的辅助触点还有互锁。
有PLC用当然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可是什么都要用PLC,小厂用不起啊。
所以在设计控制线路的时候就要搞好一点,要想到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线路中要有保护措施,保证在某个元器出问题时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C:
现在有星-三角专用时间继电器卖的

网友D:
如果考虑断电分离时间的话用一个应该可以,正因为星三角上面还有互锁.如果考虑接触器的灭弧能力的话,可以考虑两个.
有电工常用电路的书是这个意思.

网友:
用两个的话,如果其中一个出问题不工作了,那么有没有保护措施呢

网友E:
专用星角启动时间继电器延时30ms,用PLC最好也有这个时间.

网友F: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不会出问题.

网友G: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H:
让我们共同学习吧!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707923

网友I:
PLC的内部互锁为软互锁,接触器互锁为硬互锁。
作为较重要的控制,最好同时采用软、硬互锁。

网友J: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星与角有互锁

网友K:
楼上正解,1个就够了,大小电机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