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MSDE/access作为报警的历史数据库?

楼主(2007-10-22):
我的intuch软件是9.5版本的。
 我想用MSDE/access作为报警的历史数据库。启动alarm DB logger manager 在配置对话框里,在 SQL Server/MSDE 组中,单击服务器名箭头,没有可用的服务器,找不到要选择使用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名称。
  我试这用本机的全名,但做测试连接或创建时都提示无法连接数据库服务器。

  是不是ACCESS数据库要在什么地方启用呢?

  在SPC中可以连接到access建的数据库,保存后可以通过验证;不知道这里的数据库和alarm DB logger manager 中的是不是一回事。

  安装的是office2003的access。

  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大家都用的是SQL啊?
怎么没有人给点提示呢?

网友A:
用MSDE,和SQL SERVER都是可行的。
注意备份和数据定期维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