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能介绍一下异步电机变频器与同步电机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7-10-22):
同步电机的变频器和普通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呢?请教各位师傅了,麻烦哪位高人指教!

楼主:
普通变频器能用来带同步电机吗?为什么呢?
哪位师傅能帮帮小弟,指教一下?

网友A:
同步电机的变频控制与异步的有些区别,普通VVVF变频器带同步电机有问题,关键是牵引到同步的过程比较困难,当然如果变频器功率大,电机功率小也可以强行启动,也与励磁的控制稳定性有关.

网友B: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1、同步电机的转速和异步电机的转速都与电源频率f有关;
2、同步电机的转速与电源频率f成正比;异步电机的转速与同步转速异步即有转差;
3、同步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启动、调速,启动频率要低,频率变化要平滑,防止失步;
4、同步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启动、调速,转矩控制靠控制电压U,控制转差率S的矢量控制失去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功角”矢量控制方式;

网友C:
小功率的可以用变频
大了变频不行
电机也要烧

网友A:
矢量控制是同步电动机变频控制的一种主要控制方法,因为同步电机定向比较容易,矢量控制实现比异步电动机更容易.
可以设计专门的同步电动机控制变频软件,实现对同步电动机的准确控制.

网友B:
“矢量控制实现比异步电动机更容易.”我不同意你的这个看法!理由很简单,你只要说说同步电机的功率因数是怎么回事就明白了;

网友B:
1、同步电机有两个特殊问题,一是启动,二是失步;
2、变频器做到零频启动,所以启动一般没有多大问题;
3、关键是,频率剧烈变化时,若出现转矩不能拖动负载跟随变化时,就会失步!
4、可以设计专门的同步电动机控制变频软件,通过调节频率,改变同步电机的“功角”,实现对同步电动机的转矩控制,

网友B:
5、如果采用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即电压控制方式适时调节转矩,使旋转磁场牢牢抓住转子不失步!

楼主:
“江苏zym张”:请问您说的小功率电机指哪个范围的?22KW算小的吗?

楼主:
如果用ABB ACS800,45KW的变频器,直接转矩控制模式下能正常拖动一台22KW的同步电机带负载吗?

网友A:
“矢量控制实现比异步电动机更容易.”是我自己做过两种电机的矢量控制后的个人看法.
关于同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可以参考我们做过的一个实际工程项目后发表的文章:
同步电动机磁场定向控制的应用研究,机车电传动 2005年第5期
关于同步电动机的变频控制方式,可以参考我们的另一篇文章:
基于牵引变流器变频启动柴油发电机组研究,控制工程 2006年第2期

网友B:
   “矢量控制实现比异步电动机更容易.”

1、用于异步电机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其矢量控制方式,以转差率S为主控参数;
2、用于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其矢量控制方式,以“功角”为主控参数;
3、是两种控制方式,那个容易,那个难没有类比性!当然你是专家,你自己有对比,有感觉!

网友A:
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本身上没有任何区别,并不是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异步电机调节转差率,同步电机就调节功角,两者同样都是定位到转子磁链坐标系上,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磁链空间角需要实际转差,但是实际转差计算是比较复杂的,与电机参数有关,本身电机参数是变化的,所以很难绝对准确计算出转差,导致异步电动机矢量控制没有同步电动机转矩控制准确,同步电动机因为通过定子频率就是转子同步频率,转子空间角度计算非常准确,所以通常同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实现起来要容易一些.

楼主:
为什么同步电机也在不少的调速场合得到了应用?
鼠笼异步机的成本应该更低吧?
同步电机在调速有它什么样的优点呢?

网友A:
我的理解同步电动机的调速特点优点是比异步电动机调速准确,但是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相比同样功率电压等级的话体积和成本就高一些.自己原来现场应用接触到的电机数量种类有限,去年给哈尔滨电机厂做的5MW变频试验电源,调试时做了很多变频同步异步电机试验,发现同步电机的体积都很大,成本应该贵许多,但还是有很多地方用,说是调速很准确.

楼主:
这可能就是它的一方面的优点。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
还有哪位用到过,让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D:
同步电动机的启动转大,易启动。同步电动机可以方便地调整功率因数,可以为电网(至少为本单位)输出无功。所以大的电动机(大于几千千瓦)都是同步的。
 同步电动机兼同步发电机的单机容量已大于30万千万。本人参加部分设计和施工制造的4万千万同步电动机兼同步发电机的励磁系统,用于抽水蓄能电站。当作电动机抽水时采用变频调速启动。

网友B:
   “说是调速很准确.”

1、同步电机的转速和异步电机的转速都与电源频率f有关;
2、同步电机的转速与电源频率f成正比,用变频器调速,转速准确n=60f/p ;
3、异步电机的转速与同步转速异步即有转差,n=60f/p(1-s) ;

网友E:
非常关注!有哪位大师能具体的讲讲变频器在同步电机的具体应用?

楼主:
哪位还能再多介绍介绍同步电机的变频应用?!

网友F(2009-08-25):
大家好!我想找位做同步电机的师傅,谁能帮帮我谢谢大家了。

我的联系电话:13506788429         13566619213

工资面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