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软件界面的设计

楼主(2007-10-22):
WINCC里面有没有,Panle控件啊,或和它类似的. 要不然一个大平面的 的组态画面太难看了,都没有层次感. 还有一种控件 我忘记了名字 , 是个有凹凸感的方框.不知道WINCC 里面有没有

网友A:
没有
但是通过两个三角形和一个矩形错位放置就形成了一个大Panel哦。
做组态的不能老是靠现成的东西来做哦。

楼主:
哦不错 , 我用了矩形框和线做的 效果还不错.有学会了个知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而且还可以 创建成对象呢.不过不知道怎么设置我创建的这个对象的属性. 如果可以设置好,启不是用了很简单的方法就做了个控件.

网友B:
WINCC 作界面确实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