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重复性算法

楼主(2007-10-22):
有谁知道仪表重复性的具体算法和公式,急用。谢谢

楼主(2008-04-11):
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来回答

网友A(2008-11-07):
重复性(Repeatability)
  chong fu xing
  重复性是用本方法在正常和正确操作情况下,由同一操作人员,在同一实验室内,使用同一仪器,并在短期内,对相同试样所作多个单次测试结果,在95%概率水平两个独立测试结果的最大差值。
  在中国仪器超市中当测量条件是在以下4个状况下实验时,相同的待测量的测量结果有一致性的称为重复性,4个条件如下:
  1、相同的测量环境
  2、相同的测量仪器及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
  3、相同的位置
  4、在短时间内的重复
  测量结果的重复性
  是指“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连续多次测量所得结果之间的一致性”(5.6条)。
  上述定义中的“一致性”是定量的,可以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量进行多次测量所得结果的分散性来表示。而表示测量结果分散性的量,最为常用的是实验标准〔偏〕差(见5.8条)。在重复性条件下按贝塞尔(Bessel)公式算得的实验标准〔偏〕差被称为“重复性标准差”,并记以sr。下标r被称为“重复性限”,它是重复性条件下两次测量结果之差以95%的概率所存在的区间,即两次测量结果之差落于r这个区间内或这个差≤r的概率为95%。假定多次测量所得结果呈正态分布,而且算得的sr充分可靠(自由度充分大),则可求得,即重复性限约为重复性标准差的3倍。观测者通常可以利用重复性限,来了解测量方法导致的不确定度(见5.9条),并用于评定测量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重复性条件包括注2中所列的五个内容。质言之,就是在尽量相同的条件下,包括程序、人员、仪器、环境等,以及尽量短的时间间隔内完成重复测量任务。这里的“短时间”可理解为:保证前四个条件相同或保持不变的时间段,它主要取决于人员的素质、仪器的性能以及对各种影响量(见4.8条)的监控。从数理统计和数据处理的角度来看,在这段时间内测量应处于统计控制状态,即符合统计规律的随机状态。通俗地说,它是测量处于正常状态的时间间隔。重复观测中的变动性,正是由于各种影响量不能完全保持恒定而引起的。重复性标准差有时也称为组内标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