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位移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7-10-22):
本人需要一款具有以下性能的位移传感器:非接触测量,精度:10—20个微米,30微米以内都可接受,范围:正负5mm,参考距离20-40mm均可,测量面是个平面,材质可根据传感器的要求改变,价格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传感器头加控制器最好别超过1万,希望诸位大侠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BTL6-E10-M0300-P-KA05   BALLUFF。GKBK。COM

网友B:
用个激光的不就完了。。。你这要求不高,5千上下进口都可以 啊 BANNER SICK 。。。多了

网友A:
用巴鲁夫模拟量电感位移  baw  体积小 价格 4000左右不到

楼主:
多谢!请问,涡流传感器是不是对测量面的面积有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