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WINCC问题 C动作

楼主(2007-10-22):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无厘头的帖子如何回答呢?

楼主:
对不起大家啊,我刚才着急没写好主题就发表了,是这样的,我想在WINCC中用C动作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将一个煤气累计量,做如下处理:当时间为8:00   16:00   24:00时清一下零。只是在那一时刻清零,清零完毕后,将继续累积,然后就是16:00时再清一次,然后继续累积在24:00清一次,就这样。实现一个在交接班时将累积清零。

网友A:
我建议您将此功能做成按钮,然后由操作人员手动来进行操作。
否则您需要不断的读取当前时间并进行比较,系统负担比较大。

网友B:
另一个办法:把定时清0的任务交给下位机去处理

楼主:
恩,大家说的有道理!

网友C:
我写了下面的程序:
NETWORK1:
      CALL  "READ_CLK"
       RET_VAL:=MW38
       CDT    :=#OUT_TIME_DATE
NETWORK2:
      CALL  "DT_DATE"
       IN     :=#OUT_TIME_DATE
       RET_VAL:=#OUT_DATE
      L     #OUT_DATE
      T     MW    40
NETWORK3:
      CALL  "DT_DAY"
       IN     :=#OUT_TIME_DATE
       RET_VAL:=MW42
NETWORK4:
      CALL  "DT_TOD"
       IN     :=#OUT_TIME_DATE
       RET_VAL:=#OUT_TIME
      L     #OUT_TIME
      T     MD    44
当然,要建立3个临时变量#OUT_TIME_DATE,#OUT_TIME,#OUT_DATE。我可以比较日期,可以比较星期,但比较时间时就不会了。因为时间精确到MS,放在一个双字里。我要比较小时或几时几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时、分、秒、毫秒放在一起,没办法分开啊。
请教大虾,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