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加工中的实时3D图形显示有多大用处?

楼主(2007-10-22):
请教一下有数控操作经验的工程师们,目前大多数的数控是没有实时3D图形显示的,大部分都是加工前仿真使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觉得加工中有完全真实的3D图形看着会更有用一些?哪些场合会用得到呢?
另外问个问题,哪家的数控有自动加工下的手动进给功能?——就是在自动加工的情况下,操作可以用手轮的方式改变加工轨迹做一些适当的修正。

谢大家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A:
3D功能,三菱的就可以边加工边绘图,但实际这样对加工有影响(不知道三菱为什么不注意这个问题)FANUC,海德汉是仿真.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开发人员的话,你就不要考虑这个了,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好多系统到有个程式再启动功能,就是你开启这个功能后,如果中途断刀,停电等故障,你可以在排除故障后接着故障前的程序断点继续加工,而不是从头再开始.

楼主:
首先谢过“参数错误”。
第一个问题关键是,三菱系统既然在加工中有影响,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功能呢?我想决不会仅仅为了好看吧?有了实时图形是不是有些功能做起来就比较方便呢?
第二个问题,允不允许加工中手动,这个也有好多争论,对于一般操作人员可能不太安全,但对于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而言,有这个功能可能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好处,譬如:在一个很大的加工工件快加工完时,刀具磨损比较厉害,如果这时候停机换刀会浪费一些时间,并且未必当时就有比较合适的刀具,那么如果这时候允许手动,就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进刀量即可完美解决。我记得好像目前有哪家数控有这个功能,但是一时记不起来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渴望有人回复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哪家系统有这个功能,基本都有。fanuc里叫做手轮中断,西门子叫做DRF,只是一些国产系统不具备这个功能罢了。为避免这个功能的误操作,可以在PLC程序里加以限制使用权限

网友B:
华中系统本身没有自动下手动功能,在我们要求下也给加上去了

楼主:
非常感谢浅浅蓝,你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谢了!

网友C:
三菱里叫MANUAL ABS(手动绝对值)

楼主:
难道没有人觉得在加工中的实时3D显示有什么关键用处么?

楼主:
DRF – Sinumerik 840D DRF: Differential Resolver Function. In automatic mode,  when the DRF is turned on, the operator can shift work zero with the manual pulse generator (electronic handwheel).  An NC function that generates an incremental zero offset in AUTOMATIC mode in conjunction with an electronic handwheel. ///////////////////////////////////////////////////////
Fanuc 手轮中断
该操作是在存储器运行(MEM方式)时,摇动手轮会增加移动距离,但显示的坐标值是绝对和相对坐标值不变,只有机床坐标值随移动量改变。
////////////////////////////////////////////////////////
三菱 手动绝对值开/关(Manual absolute ON/OFF)
该功能用来决定在自动运行时,进给暂停后用手动移动的坐标值是否加到自动运行的当前位置值上

网友D(2008-05-20):
三菱只有700系列(包括MATRIX)的有3D功能,个人感觉就是比较直观,用于模拟加工时可以看到加工过程和加工后的形状,相当于把一些CAM的功能在NC上实现了。至于手动插入量,好多系统有一个手动绝对输入(如三菱60系列为Y230)点,开启该功能后,可以在伺服诊断画面看到插入值。

网友E:
没多大用处,个人见解

网友F:
三菱的700系列在国内有销售么??

网友G:
难道还禁运不成?那就让小鬼子等着把粥烂在锅里好了!

网友D(2008-07-03):
首先声明我不是做三菱销售

700采用WEIN XP 或 CE操作系统,相当与P4CPU

可选用A74编码器(16000KP/REV)达到NM控制,国产机床的机械结构不需要那么精密的系统,高成本,这款在中国基本没有市场。

网友E:
人家问图形可有用处否,你们在讨论卖产品?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