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电机转速怎样转换?

楼主(2007-10-22):
我要用VB做个采集程序,需要知道电机的转速,除了用转速传感器获取转速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应该怎样转换,请指教!

网友A:
转速传感器是最方便的方法了,你还采集了别的什么信号?

楼主:
还采集了脉冲信号,但是采出来的数据是-3500左右的数据,脉冲信号应该是0、1的信号,在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的目的是要测量每个脉冲发生的时间,通过这个时间和齿轮的齿数计算出电机的即时转速,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B:
用定时中断去计算这段时间间里产生的脉冲数,就可以计算出了

楼主:
newchp,你说的是计算某一段时间的平均转速吧,这种方法也行,但是脉冲数要通过产生的脉冲信号来判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对于我的采集卡采出来的数据(-3500左右),应该怎么办,定时中断也不是很懂

网友C:
转一圈有多少个脉冲?
还是用的编码器?

网友C(2008-04-08):
脉冲信号就可以算出来转速了
转速是一分钟多少转?
你的电机转一圈发多少个脉冲,简单折算就搞定

网友D:
如果要求不是太精确,应该不难吧.按楼上的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