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22):
以前下载完程序,触摸屏会自动跳到运行状态,现在下载完程序每次都要复位才能运行,请问是不是现在的屏都要手动设置啊?

网友A:
在选项菜单下的窗口属性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对,在软件的工具栏“选项”-“窗口属性”,将第二项打勾,下载程序后屏就会自动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