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西门子 Sinamics S120性能差不多的驱动系统还有吗?

楼主(2007-10-22):
请问各位:
    和西门子 Sinamics S120性能差不多的驱动系统还有吗?

网友A:
伺服系统类似档次的产品很多啊,欧(力士乐,贝加莱)美(AB, 丹纳赫)的都有,要看你的应用,和你的机器或生产线用了什么主控制器。

伺服系统的选择不是单独的,要和整个系统一起来考虑。我看到许多用户伺服系统是由搞机械设计的来决定,而控制器当然是电气的事了,结果经常是最后的总方案东拼西凑,整合度很差,编程维护不说,性能就大打了折扣。

楼主:
力士乐,贝加莱、 丹纳赫他们都有配套的电机和减速机吗?

网友A:
一般伺服供应商都有电机,虽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减速机就纯粹是个机械部件,基本上和每种电机都能配的。

楼主:
Lenze、Rexroth、AMK、Danaher
如果要从这几个品牌中选一个,你选哪一个?
或者说他们各自有啥优势?
谢谢先

网友B:
Rexroth可以说是最好伺服,价格也最高。
AMK则长于一步伺服。
Danaher收购的Kollmorgen也曾是顶级伺服之一。
Lenze的品牌地位略低一点。

网友C:
用我们包米勒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