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里都找不到硬盘的原因及修复方法

楼主(2007-10-22):
BIOS里都找不到硬盘的原因及修复方法

        ●问题:BIOS里都找不到硬盘!我该怎么办?

        ●故障现象:电脑接通电源通过自检后报告系统错误,使用Fdisk命令找不到硬盘,进入BIOS查看,在“标准CMOS功能”对硬盘的设置中,正常工作时显示的型号为“IC35L060AVVAWA07-O”,可是现在却变成了“IC#5L0&0AVFA 7-0”,再查看硬盘的参数,却什么也没有。用手工操作填入参数,退出BIOS后仍然找不到硬盘,填入的参数无效。

        ●故障排除:笔者首先怀疑电脑可能中了逻辑炸弹。中了逻辑炸弹之后,软盘也会找不到,可是笔者却可以用软盘启动。笔者用软盘重新启动,把以前保存在软盘中的主引导记录MBR内含分区表 调出到内存的100H地址,再写入硬盘中,可重新启动以后,电脑仍然报告系统错误,找不到硬盘。

        用DOS版KV3000杀毒软件的F6和F10功能修复硬盘,KV3000报告找不到55AA,修复不成功。笔者用KV3000的P6查看MBR,再与软盘备份的MBR作了比较,发现MBR已经是面目全非,不仅分区表的最后两个字节(偏移地址为01FE~01FF)已由“55AA”改为“55A2”,活动分区的标记偏移地址为01BE~01BF 也由“8001”改为“8002”。MBR的其它部分有约三分之一被修改了。笔者想到硬盘可能中了恶意病毒,但是报告不出病毒的名称,更不能将它清除。

字串1

        没有办法,笔者只有仔细检查这块日立60GB硬盘是ATA100硬盘的接线,该数据线是80芯的,会不会是数据线太细有断线或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呢﹖于是笔者用40芯的数据线换下了80芯的数据线。仍然用软盘启动,首先进行杀毒,报告没有发现病毒!用DEBUG软件把备份的MBR写入硬盘,写入成功!查看硬盘,除了C盘以外,其他的D、E……盘符都找回来了,而且数据完好无损。重新启动进入BIOS,硬盘的型号也正常显示,硬盘的参数也有了。C盘虽能找到,但是不能进入,把原来备份的C系统盘克隆回C盘,重新启动后,电脑就正常了。看来故障产生的原因并不是病毒,而是硬盘的数据线有了问题!此后更换了一条新的80芯的硬盘数据线,直到现在硬盘仍然正常工作。

        ●故障总结:为什么硬盘的数据线与数据线的插头接触不良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呢?经过一番思考,笔者认为,可能是数据线中用来传送数据的八位数据线的第二位与插头接触不良所造成的。接触不良,就等于这条线断开,这一位的数始终是1,因此在向硬盘写入数据时,不管写入什么数,这一位始终是1。例如写人C(二进制为1100),实际写入的是E(1110);写入0(二进制为0000),实际写入的是2(0010),等等。在此情况下,数据自然不能正确地把MBR写入到硬盘中,同样也不能对“顽固”的数进行修改。因为硬盘的这条线悬空,容易受到外来的干扰,其电位可能为0,也可能为1,于是写入的数也就不确定,所以在BIOS中自动侦察硬盘时,错误地报告硬盘的型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兆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专业工控技术服务 www.megastar.net.cn

网友A:
我原来笔记本的硬盘就是检测不到,据网络公司的人讲是因为木马将 BIOS里面的数据改掉了,而且就是人为改回来,木马也会该回去的。后来只能再换一块了。

网友B:
修复MBR数据竟然不会丢失,奇了

网友C(2012-10-10):
火气这么差呀!
www.dfdzpcb.com 阴茎增大
www.jishiyaofang.com 超级P57
www.KYKYY.COM 充气仿真娃娃
www.jskmvchina.com 怎么样才能生儿子
www.cdwucheng.com 脚气的治疗方法
www.am688.com 阴茎短小
www.jxhaichuan.com  快高
www.chxtn.com wifi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